LPC2103板,想用串口烧写,却弹出这个提示框?帮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QQ图,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图,看不到

啊,那哪种网络路径可以看到?

网友:
自己可以看到

网友B:
问题补充:提示框的内容是:Operation Failed (failed to autobaud - step 1)

网友:
楼主首先确保 你的LPC2103的单板的3.3V电源是否正确,且给系统供给;
另外看下单板的复位管教的电平是否正确

特别关注:
1、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
2、先用ISP——Read Device Signature下,看是否能正确检测到芯片
3、注意务必拉低对应的ISP管教,让单板上电后进入ISP模块

网友:
编译.hex文件之前我做了这样的选择操作:
编译时弹出这样的错误提示,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有一图太小,换张:

网友:
将P0.14引脚与地短接,拉低后即可。楼主应该是用的flashmagic软件吧。
这个软件在设置的时候,在芯片选择为LPC2103后,连接方式应该选择NXP ICP 这一项,才可以连接上。
如果还连接不上的话可以加我QQ:34487571。

网友:
QQ号码打错了,下面的是对的。
QQ:34048757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补充:提示框的内容是:Operation Failed (failed to autobaud - step 1)

提示说操作失败,是在第一步,好象是自动设置波特率时失败?
根据这个提示去找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