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位CRC校验码问题

楼主:
我现在测到CAN通讯帧数据里面的一些校验码,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生成的,和我的CRC校验码不一样,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解码啊?
其中完整的CAN数据帧为(之一):0x008 0X8 00 00 00 0X02 0X0A 00 00 00 00 00 00 0XDCE9 ACK!
DATA     CRC
0X01     0X2623
0X02     0XDCE9
0X03     0X7289
0X04     0X6031
0X08     0X4287
0X09     0XAE28
0X10     0X9843
0X1F     0X7507
0XEF     0X02BF
0XFF     0X0491

不知道应该怎么分析,求帮助!
谢谢。

网友:
你是说 0x01的crc是0x2623吗?

和我的也不一样,也许算法一样,就是初始值不一样。

网友:
是的 我采样出来时这样的 。
  我现在需要和这个CAN数据进行通信,那应该怎么办啊。
我没有他们的源代码,CRC校验码不同的话,通信肯定不行的啊
所以想破解他的CRC,该怎么办呢?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  CRC_16的生成多项式都不一样…………
介绍得多的是:
SDLC,      g(x)= x16 + x15 + x2 +1;
CCITT-16, g( x ) = x16 + x15 + x5 +1;

有高手能帮下么?

网友:
to jennyvens:
   你说的初始值,具体是指的什么?

我CRC是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
crc计算一般都有个初始值,计算过程一样,初始值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

网友:
我的CRC程序如下:

WORD CalcCRCModBus(CHAR cDataIn, WORD wCRCIn)
{
        int i;
        WORD wCheck = 0;
        wCRCIn = wCRCIn ^ cDataIn;        //wCRCIn = 0xFFFF cDataIn = CRC_BUFFER[0]

        for(i = 0; i < 8; i++)
        {
                wCheck = wCRCIn & 1;
                wCRCIn = wCRCIn >> 1;
                wCRCIn = wCRCIn & 0x7fff;

                if(wCheck == 1)
                {
                        wCRCIn = wCRCIn ^ 0xa001;
                }
                wCRCIn = wCRCIn & 0xffff;
        }

        return wCRCIn;
}

你说的初始值具体指的哪部分?是需要校验的原始数据?还是什么啊?

网友:
to jennyvenus:
   我采样到的CAN数据帧如下图所示:

不知道这个CRC是通过怎样的算法产生的。

网友:
你采样的数据是什么设备,CAN是什么的,我常听说,却没见过,我接触比较多的都是些低速的串口设备,偶尔弄一下usb。

网友:
逻辑分析仪 CAN2.0B

网友:
CAN是一种总线协议

说是丫的实时性很好,在汽车控制系统里用得较为广泛

网友:
纠正一个错误,我列举的CRC码是以串字符串的校验码,如下:

不是我发帖时列的一位数据的CRC码。

网友:
能不能把串值发上来如:test[]={8,2,10,0,0,0,0,0,0};
多几串更好。

网友:
TO schlafenhamster:
   我采样到的部分数据如下所示:
basic ID PRT IDE RB0 DIC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CRC
  00 08   00  00  00  08  0x10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9843
  00 08   00  00  00  08  0x01 0xBC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2623
  00 08   00  00  00  08  0x02 0x0A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DCE9
  00 08   00  00  00  08  0x03 0x0A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7289
  00 08   00  00  00  08  0x04 0xAA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6D31
  00 08   00  00  00  08  0x08 0x0A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4287
  00 08   00  00  00  08  0x09 0xAA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AE28

basic ID PRT IDE RB0 DIC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CRC
00 50   00  00  00  05  0x1E 0x78 0xF0 0xE7 0x00  0x7507
00 50   00  00  00  05  0xEF 0x78 0xF0 0xE7 0x00  0x02BF
00 50   00  00  00  05  0xFF 0x78 0xF0 0xE7 0x00  0x0491
00 50   00  00  00  05  0xFF 0x78 0xF7 0xFF 0x00  0xA62F

网友:
要是有结果,我就告诉你。

网友:
TO schlafenhamster:
   好的,非常感谢。
   希望你现在能给我一些建议,如何去分析破译这些数据的CRC校验。

网友:
不辛的很,搞不出来,我怀疑你给的CRC是假的,能不能用’串口代理‘的软件,记录一下真实数据。你给的CRC是什么仪表算出来的,它怎么知道CRC协议的。所以再查查。要真正的数据。

网友:
TO schlafenhamster:
   串口代理软件,是什么东西啊?我是用逻辑分析仪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