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开发板上的LCD+VGA双显示的分辨率设置界面设计问题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最近有个项目,采用了ANYKA的AK780多媒体板,板上带2个输出接口,LCD和VGA的各一个,目前只能以相同的分辨率显示,现在由于VGA口要接投影仪,分辨率可能需要1024X768,而LCD需保持原来的1066X600(16:9)的分辨率,需要我实现一个程序提供2个输出显示器的分辨率设置界面,现在应该采用什么办法比较好?
我目前的想到的办法是:
(1)修改BSP再烧系统到板上,但是这样分辨率会固定也就无需我实现分辨率设置程序了,而且BPS里没看到有索引分别描述VGA和LCD的各自分辨率
(2)修改WINCE的注册表,但是目前没发现在注册表的哪个键值下,也不知道这样能否行的通,因为注册表下暂时没发现有各自的键值定义LCD和VGA的显示分辨率。
有没有哪位高手曾经的项目有过这样的经验?请教一二,很棘手也很头大,希望有高手能指教啊,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ce5还是ce6?ce5没有办法动态改变分辩率的。
ce6上要同时输出两个不同的分辨率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这涉及到系统如何同时维护两套不同的资源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显示驱动的问题,你可以向安凯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ce5还是ce6?ce5没有办法动态改变分辩率的。
ce6上要同时输出两个不同的分辨率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这涉及到系统如何同时维护两套不同的资源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显示驱动的问题,你可以向安凯确认一下

谢谢你给的意见,我会询问一下,把安凯的反馈信息在这里一起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ce5还是ce6?ce5没有办法动态改变分辩率的。
ce6上要同时输出两个不同的分辨率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这涉及到系统如何同时维护两套不同的资源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显示驱动的问题,你可以向安凯确认一下

谢谢你给的意见,我会询问一下,把安凯的反馈信息在这里一起共享。

另外补充一下,我采用的是WIN CE6系统

网友C:
没有做过这个,但是前段时间看ce5.0上的帮助文档的时候,曾经注意到它提到可以支持一个主display,一个辅助的display,是需要两个独立的驱动的
你看一下help文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做过这个,但是前段时间看ce5.0上的帮助文档的时候,曾经注意到它提到可以支持一个主display,一个辅助的display,是需要两个独立的驱动的
你看一下help文档吧

谢谢啊,我查下资料看看!

网友:
没见过,不过我见过linux可以动态改变电视的分辨率的

网友:
可以支持多个显示屏,但是是不是可以同时显示的却不知道。帮顶

网友:
这个问题,
首先要考虑硬件是否支持
其次再考虑如何修改软件

如果你对自己板子的硬件显示原理不了解的话,就要去问做硬件的,或者开发板的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
首先要考虑硬件是否支持
其次再考虑如何修改软件

如果你对自己板子的硬件显示原理不了解的话,就要去问做硬件的,或者开发板的技术支持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咨询结果我会拿来共享!

网友E:
我也查过这个问题,暂时没解决,我们都是用按键切换两个显示模式的,但是要重启系统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查过这个问题,暂时没解决,我们都是用按键切换两个显示模式的,但是要重启系统才可以

是这样啊?那你的思路是什么?能否共享下?有关键源码放上来就更好了,嘿嘿!

网友E:
很简单,就是用一个判断语句,如果按键按下是VGA显示,LCD的参数为VGA参数,如果按键没有按下 就是LCD显示,执行LCD的参数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就是用一个判断语句,如果按键按下是VGA显示,LCD的参数为VGA参数,如果按键没有按下 就是LCD显示,执行LCD的参数就可以

那我想再详细了解一下,你是仅仅在应用程序这个层面实现控制,还是修改了BSP里的驱动和.H头文件里的参数设置以后再烧入FLASH后编写应用程序实现的?
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修改的驱动  编译在烧写的  跟应用程序没有关系  我们做的很简单的,呵呵

网友:
呵呵。又一个用ANYKA的。7802?
是不行的。anyka的我已经确认了。不能LCD和VGA同时输出的。放弃吧。

网友:
另外。。。他们VGA输出也有点问题。现在我还在想办法。。。VGA他们休眠下去以后唤醒VGA输出没有初始化,不知掉你试验了没有。我是试验过了。wince休眠下去以后唤醒就没有VGA输出了。呵呵。他们的建议是自己改或者做关机。呵呵。所以先和你说下。。有研发实力的话自己在休眠唤醒后对VGA进行一个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