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厂家的2440开发板有区别吗

楼主:
今天去买开发板,本来想买友善只臂的2440开发板,但听说没有BSP6.0的开发包
临时决定买了恒丰瑞科的2440开发板,里面提供6.0的开发包,但没有5.0的
都是s3c2440,不知道各厂家出品的开发板有什么区别呢,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吗?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 bsplover 的回复:
今天去买开发板,本来想买友善只臂的2440开发板,但听说没有BSP6.0的开发包
临时决定买了恒丰瑞科的2440开发板,里面提供6.0的开发包,但没有5.0的
都是s3c2440,不知道各厂家出品的开发板有什么区别呢,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吗?谢谢!

2440 6.0 BSP我移植 好了。
移植文档我也保留有

网友A:
友善的bootloader不开源,这点很不好。
价格倒还是可以。

我觉得一个开发板是否好,关键是下面三个因素
bootloader 是否开源,烧写是否合理,是否容易更新等

BSP 质量

还有就是写的文档是否详细,

网友A:
哦还有板子的工艺也是关键,
有些板子贴的原件都不正中,呢

还有,最好核心板和地板是分离的,这样容易把核心板拿来做二次开发,
产生多重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善的bootloader不开源,这点很不好。
价格倒还是可以。

我觉得一个开发板是否好,关键是下面三个因素
bootloader 是否开源,烧写是否合理,是否容易更新等

BSP 质量

还有就是写的文档是否详细,

我现在对这个是一片空白,所以买个开发板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bsplover 的回复:
今天去买开发板,本来想买友善只臂的2440开发板,但听说没有BSP6.0的开发包
临时决定买了恒丰瑞科的2440开发板,里面提供6.0的开发包,但没有5.0的
都是s3c2440,不知道各厂家出品的开发板有什么区别呢,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吗?谢谢!

2440 6.0 BSP我移植 好了。
移植文档我也保留有

我现在还搞不懂怎样把别人提供的BSP5.0包运行在PB6.0环境下运行
是不是要在VS2005建立一个新的BSP6.0工程,然后一步步把驱动移植到建好的BSP6.0环境下呢

网友A:
嘿嘿,我当时是一边移植,一边写文档的,描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过程。
你也可以参考文档慢慢移植,这样自然能够理解他们的差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还有板子的工艺也是关键,
有些板子贴的原件都不正中,呢

还有,最好核心板和地板是分离的,这样容易把核心板拿来做二次开发,
产生多重价值。

你好,请问我自己在PB6.0下定制的BSP包有OSDesign1.sln,双击他可以打开整个工程。
但开发板提供的BSP开发包,在C:\WINCE600\PLATFORM\HFRK2440A目录下都没*.sln文件
我把这个BSP6.0的开发包运行在VS2005环境下呢。谢谢

网友A:
你搞错了,那个OSDesign1.sln是工程文件,不是BSP的,所以当然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当时是一边移植,一边写文档的,描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过程。
你也可以参考文档慢慢移植,这样自然能够理解他们的差异了。

帮我解决下5和7楼的问题,谢谢了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运行在VS2005的环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那个OSDesign1.sln是工程文件,不是BSP的,所以当然没有了。

知道是工程文件,没有它怎么用2005打开BSP呢

网友A:
放到platform路径下,自然就能打开了。不用什么导入的。
这点和PB5 有很大不同,吃饭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那个OSDesign1.sln是工程文件,不是BSP的,所以当然没有了。

知道是工程文件,没有它怎么用2005打开BSP呢

CE6 BSP和CE 5有些不一样不配置.cec。。
而是.pcbxml ,PB6 是靠他 来识别BS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那个OSDesign1.sln是工程文件,不是BSP的,所以当然没有了。

知道是工程文件,没有它怎么用2005打开BSP呢

CE6 BSP和CE 5有些不一样不配置.cec。。
而是.pcbxml ,PB6 是靠他 来识别BSP的。

双击.pcbxml可以打开,但没有看到Solution Explorer和Catalog Items View。
是不是要修改下.pcbx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到platform路径下,自然就能打开了。不用什么导入的。
这点和PB5 有很大不同,吃饭先。

怎么打开,现在就是搞不懂这个,郁闷

网友D:
恒丰瑞科的2440+WINCE6.0开发板
他那个BSP好像是2442的移植过去的,经常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恒丰瑞科的2440+WINCE6.0开发板
他那个BSP好像是2442的移植过去的,经常死机

wince5.0 就可以了,如果真要wince6.0也要自己亲自移植的才有意思啊。

我移植的死机倒是没有出现,
只是出现启动C#慢,至今不明原因呢。
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恒丰瑞科的2440+WINCE6.0开发板
他那个BSP好像是2442的移植过去的,经常死机

wince5.0 就可以了,如果真要wince6.0也要自己亲自移植的才有意思啊。

我移植的死机倒是没有出现,
只是出现启动C#慢,至今不明原因呢。
你知道吗?

c#WINFORM程序第一次启动好像是比较慢的,在PC上也是这样。这个可能跟加载类库有关吧。
感觉.net1.1的程序启动比2.0及3.5的都快。
WINCE5.0没用过,只用过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恒丰瑞科的2440+WINCE6.0开发板
他那个BSP好像是2442的移植过去的,经常死机

wince5.0 就可以了,如果真要wince6.0也要自己亲自移植的才有意思啊。

我移植的死机倒是没有出现,
只是出现启动C#慢,至今不明原因呢。
你知道吗?

兄弟,你前面说的“放到platform路径下,自然就能打开了。不用什么导入的。 ”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已搞定
感谢gooogleman
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