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时钟计算

楼主(2009-03-24):
新手,问个时钟计算
最近看时钟有点晕。请教一下。
使用副时钟,32.768KHZ
如果设置8分频的话,得到的每次震荡的时间是多少?
答案是,7.8125ms,我怎么也算不出来啊。求教。
另外,分频是啥意思,2分频,4分频,8分频有什么区别?
时钟
计算

网友A:
我工作中遇到的分频就是除,2分频就是频率除以2,4分频就是频率除以4,8分频就是频率除以8.

网友B:
那么我应该设置多少分频,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

网友C:
32.768kHz÷X=1÷7.8125
X = 32.768kHz*7.8125ms = 256
先根据你要得到的时间算出对应的频率,即时间的倒数1÷7.8125ms = 0.128kHz
32.768kHz 256分频即 32.768kHz÷256 = 0.128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