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基础的问题:CPU寄存器,堆栈是干嘛用的?

楼主(2009-08-16):
问一个很基础的问题:CPU寄存器,堆栈是干嘛用的?
问一个很基础的问题:CPU寄存器,堆栈是干嘛用的?
基础
寄存器

网友A:
去看书吧.............

网友B:
知道生活中的“货栈”吗?堆栈就是CPU中的“货栈”。“货栈”放在最里面的东西是不容易拿出来的,“货栈”门口的东西(后进的货)好拿出来,所以堆栈是“后进先出”(Last-in First-out)的。

网友C:
要搞一个“货栈”你必须要有房子,还要记住这个房子的地址。在intel cpu中建立一个堆栈需要内存(房子),还必须记住房子的地址,所以要一个ss:sp的寄存器对。堆栈在程序运行时由系统分配内存,并把地址放在ss:sp中。
堆栈是一个栈,所以只是放一些临时的东西。如调用子程序时要把子程序后的那条指令所在的地址(IP)压到堆栈中(push)以便子程序返回时(ret)可以回到原子程序后的那条指令处继续执行。等等。。。
你再看看书吧。

网友D:
哦,学到了。

网友E:
会看书的,
编译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