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nd((uint32) TargetInit);的意义。

楼主(2009-12-11):
srand((uint32) TargetInit);的意义。
这是一个UCOS中的初始化程序。
void TargetInit(void)
{
OS_ENTER_CRITICAL();
srand((uint32) TargetInit);
VICInit();
Timer0Init();
OS_EXIT_CRITICAL();
}
srand((uint32) TargetInit);
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请指教。
void
程序

网友A:
伪随机序列通常需要进行初始化,而这个就是进行初始化的一种方式......

网友B:
设置伪随机序列的种子;
如果不设置种子或设置固定的种子的话,那么每次运行程序产生的伪随机序列是一样的
一般用当前时间作为srand的参数

网友C:
这个的机制应该就是生成伪随机序列的方法

网友D(2010-06-15):
不知道为什么这条语句让我的CAN中断不响应,很奇怪。。。有谁能解释下。我把VICInit()函数,改在其他地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