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

楼主:
我这有个串口问题想请教。。设备有一套协议,根据协议,用测试软件发送指令,设备没任何反应,而客户那是经过测试过的,设备和测试软件正常。为什么到我这就不正常了 ?和我机器串口设置有关系吗?当然,串口的波特率 效验什么的测试软件已经设置好。不知如何处理了。。

谢谢!~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按协议发一个指令看看有没有应答以确定是不是测试软件的问题.
与机器串口设置有关系,波特率,奇偶校验位等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按协议发一个指令看看有没有应答以确定是不是测试软件的问题.
与机器串口设置有关系,波特率,奇偶校验位等都有关系.

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的就是这个串口测试小助手来测试的,现在的问题是,首先是硬件我没法修改,其次,硬件发来的能收到,只是我按协议发过去的指令没反应,(前提,客户那是用同样的软件测试成功后,才把设备给我的)。,

网友B:
你用串口调试工具 发的是数据是按照字符发的呢还是十六进制数据发的呢?如果客户那边都测试OK,在硬件没有问题的条件下 没道理不行啊,楼主好好测试     实在不行问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串口调试工具 发的是数据是按照字符发的呢还是十六进制数据发的呢?如果客户那边都测试OK,在硬件没有问题的条件下 没道理不行啊,楼主好好测试? ? 实在不行问技术支持

我现在也是实在没办法啊...正如你所说,没道理啊...是按十六进制数据发.

网友:
用下面这个软件就可以查出原因了.
1、运行正常的软件,记录下数据.
2、运行你的软件,记录下数据
一比较,马上就能知道错误出在哪里了.

串口监视分析仪comspy V2.0大众普及版(2010/01/05更新)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down.asp?id=17&url=/down/good/comspy-v20.rar

本程序用于串口监视,不占用当前被测串口。
只要Windows系统能枚举出来的串口都可以监视,支持一次同时监视多个串口。

工程师必备工具---串口分析利器!!!

注册费仅¥39,一本书的价格!!!

就当买本书吧!!!

网友:
这个要与客户好好沟通一下了,
如果严格按客户需求来发送,没有道理接收不到的。

是不是协议上的理解有偏差,最好让客户给你写一个测试程序,用对方的测试程序来试验。

网友:
可能是你的机器没有安装MSCOMM造成的

由于程序中使用MSCOMM进行串口通信,所有在机器上必须先安装MSCOMM。

安装MSCOMM:

    1.  Mscomm.reg, Mscomm32.ocx,Mscomm32.dep,MSCOMM.SRG,regocx.bat

      把这五个文件拷贝到系统盘的Windows/system目录下。

    2.  双击Mscomm.reg 选择“是”导入注册表。

    3.  双击 regocx.bat 点击“确定”,现在就完成了MSCOMM的安装了。

网友:
这应该是使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