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visual c#开发WINCE下的应用程序,怎么实现打印功能?

楼主(2009-03-16):
visual c#开发WINCE下的应用程序,怎么实现打印功能?
如题,有没有好用的打印控件,或者能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谢谢!
打印
解决方案
应用程序
visual
开发

网友A:
wince只支持PCL协议的USB打印机。其它的打印机并没有提供统一的支持。

网友B:
如果我有一台这样的打印机,怎么实现打印功能,因为我在开发的时候并没有看到printdialog,printdocument这些控件.
并且也不能using System.Drawing.Printing;

网友C(2009-10-15):
兄弟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老火..帮你顶顶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D(2009-12-14):
热敏打印机都有一条打印指令,通过com发数据即可

网友E:
我们做的项目WinCE就是用手机卡GRPS拨号上网、数据访问方案、打印、USB扫描枪应用组件,合作flygoldfis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