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怪现象,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楼主:
WinCE下,一张128M的SD卡,第一次插入的时候,可以正确识别,第二次插入的时候,无法被识别。
发生错误的是第二次卡无法正确的响应ACMD41这个命令,返回的卡的状态始终不对。
我也量过了,DATA Line是高电平,属于正常的。但是就是不能响应。

网友:
那你要跟踪一下卡的响应令牌反回的是什么。还有就是你的卡支不支持ACMD41这个命令,如果是MMC卡就不会响应这个命令,要用CMD1代替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
很怪异的是第一次可以认识,第二次不认识,我已经将相关的Registers都重置为第一次的状态了。

网友:
是就这一张卡有这问题吗?

我也遇到过几次这个问题,判断是卡的问题。

网友:
我们的硬件工程师解释是卡座问题.....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很多都不懂

网友:
应该是卡座的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换卡、换卡座进行测试,找出原因

网友:
我们公司还有烧坏卡找现象,换卡的,很多产品太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