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痛不欲生的一个问题。

楼主:
  程序中我需要发一个AT指令:serBwrite( "AT+CMGS=15965427552\r", 20 ); 程序中我要将AT中的15965427552这个手机号换成是我另一个子程序中提取出的手机号,于是我赋值给一个变量num等于我提取出的手机号,然后在上面的AT中把15965427552替换成这个变量,但是好像AT指令根本就不认这种格式,我真是没辙了,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这条AT指令回复我提取出的手机号而不是事先设定好的手机号吗?谢谢了先!
  我想来实现的是随便的手机号给我的终端GPRS发送短信,然后我收到短信后,收到内容如下
+CMGL: 2,"REC READ","+8613621246911",,"09/03/31,13:57:39+32"
Abcf
我想把上面的短信内容中的手机号+86..和下一行的Abcf分别提取出来,然后收到短信的终端在根据内容回复给发送短信的手机号相关的内容,比如说发送的内容是VOLTAGE,我就给它回复当前的电压值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个笨法子,有没有什么直接的方式或AT指令能够和手机那样直接回复的,或者用我上面的方法怎么去实现呢,我用的是MC39i的模块,谢谢了先。

网友:
需要你的程序处理一下,首先切分字串,然后再比较,分析

网友:
这个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不存在什么痛不欲生

网友:
#define  num=15965427552
serBwrite( "AT+CMGS=num\r", 20 );   //发送手机号码
我大体是想实现的这个样子,但是好像AT指令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 num=15965427552
serBwrite( "AT+CMGS=num\r", 20 );?  //发送手机号码
我大体是想实现的这个样子,但是好像AT指令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这个比较强,字符串里面的num永远不会变成你define的num。

照1、2楼的说法做吧,老老实实去切分/拼接字符串。

网友:
#define  num=15965427552
serBwrite( "AT+CMGS="+num+"\r",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