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盘符显示问题

楼主:
只要接上sl811芯片后flash盘符就不显示。。
郁闷中,高手快来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注册表的问题

网友:
注册表是: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trataFMD]
"Dll"="stratad.dll"
"Prefix"="DSK"
"FSD"="fatfs.dll"
"Order"=dword:1
"Ioctl"=dword:4
"Profile"="My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csp, 07-11-02, 如使用rambased, 应注释掉Flags
"Flags"=dword:1000
"MemBase"=dword:B9d00000      ;last 6M, actual 5M
"MemLen"=dword:006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yFlash]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Folder"="MyFlash"
"Name"="MyFlash Block Device"

;csp, 07-08-14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yFlash\FATFS]
;csp, 07-11-02, 如使用rambased, 应注释掉MountFlags
"MountFlags"=dword:2

;csp, 07-08-14
;csp, 07-11-02, 如使用rambased, 应注释掉BootVars项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system.hv"
"DefaultUser"="abc"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END HIVE BOOT SECTION

网友:
先检查你的USB HOST驱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