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怎么样添加RTSP协议支持?

楼主:
想利用TCPMP来播放流媒体.
请问一下tcpmp怎么样添加RTSP协议支持?

网友:
顶顶更健康,请问一下TCPMP里面能不能解码播放一帧数据的? 在哪里控制的? set函数里面好象不是。

网友:
要实现RTSP,可以参考现有的插件,完成一个实现RTSP功能的插件

网友:
TCPMP没有提供对数据帧的控制功能,所以不能只播放一帧

网友:
找找插件先吧。

网友:
楼上几位,就是没有找到相关插件啊,所以想干脆用LIVE555收到的数据丢给TCPMP算了,但是TCPMP哪里是读取数据的?有没有高手有研究的?

网友:
please check

http://nextplayer.net/

网友:
tcpmp那套用C来实现C++的封装 看起来很牛 但会给你修改和提取代码带来很大难度。很多人只是换TCPMP的皮肤。  如果你要做跨平台的,还是别用TCPMP了。 自己实现PLAYCORE可能比研究TCPMP来的快。。

网友:
tcpmp架构很强悍,很多设计细节是都是为提高播放效能太那么实现的,如果是新手不建议修改tcpmp,否则你读懂了tcpmp的架构后,可能一个月的时间都过去了。

我们可以提供基于tcpmp的 rtsp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