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信的 应答信号

楼主:
/******************************************************************************
函数:I2C_GetAck()
功能:读取从机应答位(应答或非应答),用于判断:从机是否成功接收主机数据
返回:0-从机应答
       1-从机非应答
说明:从机在收到每一个字节后都要产生应答位,主机如果收到非应答则应当终止传输
******************************************************************************/
bit I2C_GetAck()
{
     bit Ack;
     I2C_SDA = 1;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Ack = I2C_SDA;
     I2C_SCL = 0;     I2C_Delay();
     return Ack;
}

这样写为什么能产生 应答信号?是根据什么这样写的?

网友:
是根据什么这样写的?

IIC协议

具体的可以看协议的时序图

I2C_SDA = 1; I2C_Delay();//释放数据线
I2C_SCL = 1; I2C_Delay();//时钟线上升沿触发取应答信号,延时后从机会把应答放到数据线
Ack = I2C_SDA;//取回数据线上的应答
I2C_SCL = 0; I2C_Delay();//释放时钟线

网友:
其实光这几行代码是说明不了什么的,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IO口的结构是什么?IO是怎么初始化配置的?
想必楼主用的是类似于silabs的51单片机吧。

I2C_SDA = 1;  // 如果该引脚配置的是digital/open-drain模式,那么如果外部pull-up, 此时该引脚就会变成'1';其实也就是释放数据线,这样slave才能送出ACK。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Ack = I2C_SDA;
I2C_SCL = 0;
I2C_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