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侠有用2450的camif接收cmmb信号并播放的经验

楼主(2009-09-16):
请问哪位大侠有用2450的camif接收cmmb信号并播放的经验
思路是这样的:camif可以接收656信号,cmmb信号也是656格式的,通过camif的P或者C通道接收可以实现播放。我现在从通道中收到的数据有问题,显示出来是绿色不成图像的。
我估计SFR的设置不对,或者输入源有什么讲究。但是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这问题困扰了一个星期了,请大侠们指教一二。谢谢。
信号
通道

网友A:
多读数据手册.先用图形发生器测试你的CAMERA是否正常,把问题进行分解.

网友B:
多谢回复,已差不多解决。主要原因
1、源分辩率:原驱动是640x480,这是为外部camera准备的。改成720X288,电视信号。
2、偏移计算:原驱动没有把offset2(V/H)进行运算,影响了SrcWidth/SrcHeigth,未设置CIDOWSFT2
尚存问题:
1、图像有轻微的左右晃动
2、局部色彩有失真
3、显示有明显雪花点现象
对视频这一块比较熟悉的大侠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