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5.0怎样修改MTU?

楼主:
PDA使用WINCE4.2/5.0(2个PDA),硬件上使用串口与低速设备相连,协议采用SLIP,但低速设备一次只能接收和传输296字节,而PDA默认的MTU是1500,我怎样修改MTU为适合我的值,即296?谢谢!

网友:
MTU?什么接口?

网友:
MTU=Maxium Transmittion Units,即最大传输单元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难题。如何实现啊?谢谢高手指点!高分求

网友:
增加一点说明:
Windows 98/Me系统下设置MTU(Maxium Transmittion Units)的方法:
1:在客户机上运行regedit.exe
2:找到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 CurrentControlSet Services Class Nettrans

   在这个分支下,找到一个键(数字的,比如0005),它的子健DriverDesc的值是TCP/IP。

3:在编辑菜单里选新建字符串值,新值得名称为MaxMTU。双击你新建的值,输入你在ping测试中确定的MTU的值。
4:退出,重启。

Windows 2000 和 XP系统下设置MTU(Maxium Transmittion Units)的方法:

1:在客户机上运行REGEDIT.EXE

2:找到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 CurrentControlSet Services Tcpip Parameters Interfaces键,在这个键下面有可能有几个子键,经常的,你会找到3个。单击查看每个键,找出对应你网卡的那一个,这往往是比其他两个多出许多“值“的那一个,并且有个名为IPaddress 值为192.168.0.x

3:一旦你找到正确的子键,新建一个DWORD值,名字叫MTU,双击这个值,选择10进值,输入你上面测试出的MTU的大校

至于WINCE 5.0下 也可以修改对应到 MTU 但似乎 改了无效,请高手指点。。

注册表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NoneModen\FunctionDrivers\RNDIS]
添加值项: MTU
值类型: DWORD
数据: 296

请问可以这样改吗?或者应该用别到方法

网友:
Wince下可能需要使能IP-FRAGMENT,只改注册表可能不行。
但我不知道如何使能IP-FRA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