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换域和空间域

楼主:
刚刚学习这个,有些名词不是很了解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ADS下的分散加载文件应用实例

load_region_name start_address | "+"offset [attributes] [max_size]
{
    execution_region_name start_address | "+"offset [attributes][max_size]
    {
        module_select_pattern ["("
                                    ("+" input_section_attr | input_section_pattern)
                                    ([","] "+" input_section_attr | "," input_section_pattern)) *
                               ")"]
    }
}

加载区(load_region):指用来保存永久性数据(程序和只读变量)的区域;
执行区(execution_region):程序执行时所表现出来的区域;程序执行时,从加载区域将数据复制到执行区;

load_region_name(加载区域名): 用于Linker区别不同的加载区域,最多31个字符;
start_address:起始地址;
+offset:前一个加载区域尾地址+offset,做为当前的起始地址,且offset为0或4的倍数;
attributes:    PI       与地址无关
                RELOC    重新部署
                OVERLAY 覆盖,允许多个可执行区域在同一个地址,ADS不支持
                ABSOLUTE 绝对地址(默认)
max_size:该加载区域的大小;

execution_region_name:执行区域名;
start_address:链接是目标存放的地址,必须字对齐;
+offset:同上;
attributes:    PI      与地址无关
                OVERLAY 覆盖
                ABSOLUTE 绝对地址(默认)
                FIXED    固定地址
                UNINIT   不用初始化该区域的ZI段

module_select_pattern:目标文件滤波器,支持通配符“*”和“?”;*.o匹配所有目标,* (或“.ANY”)匹配所有目标文件和库。
input_section_attr:每个input_section_attr必须跟随在“+”后;且大小写不敏感;
            RO-CODE或CODE
            RO-DATA或CONST
            RO或TEXT, selects both RO-CODE and RO-DATA
            RW-DATA
            RW-CODE
            RW或DATA, selects both RW-CODE and RW-DATA
            ZI或BSS
            ENTRY, that is a section containing an ENTRY point.
            FIRST,用于指定存放在一个执行区域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区域
            LAST,同上
input_section_pattern: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