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 連接下載WINCE問題

楼主(2009-01-13):
pxa270 連接下載WINCE問題
我是個新手,現在拿了個PXA270D在練手
我在刷新了EBOOT以後。。從超級終端上設置好IP,MAC什麽的。。然後讓終端進入下載等待狀態
但是我的電腦上。。就是死活連接不上開發板。。。我確定自己的電腦和開發板在同一網段。。
懷疑有3點問題:
1.我用的是交叉網線,就是一般家里連接電腦和路由的那種。。。是不是我用錯了?
2.開發板上網卡的驅動沒又被驅動。。。但怎么確定怎么測試他驅動沒有?
3.我聽說可以通過串口去下載WINCE內核的。。。怎樣弄?
請大家給點意見,或者幫我想想。。。謝謝大家。。
我是新手,請多多指教~~
WindowCE

网友A:
下载时,你PC端用的是PB吗?
如果是PB,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s属性页,是否设置正确了?
串口下载WINCE内核太慢

网友B:
我用 PB下載的。。。一般來說,在PB的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s属性页設置裡面能看到已經連接到的機器,但是我這裡卻看不到。。
如果不用串口。那有什麽好的辦法嗎?

网友C:
誰幫幫我啊。。。自己頂一下

网友D:
你的开发板没有告诉你怎么你怎么下载吗?
一般有用网络下载和USB下载,两种都可以,
USB下载要EBOOT支持,网络的注意设置好.

网友E:
串口下载好像要Sboot的,Eboot不行的.

网友:
恩。可能是我網線用錯了。。。我試試。。如果是這個原因就結貼給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