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的程序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heck=P3^3;
uchar irdata[3],irtype,ircount;
bit endflag;
void init() //程序初始化设置
{
irdata[0]=0;
irdata[1]=0;
irdata[2]=0;
irtype=0;
ircount=0;
endflag=0;
}
void tim0() interrupt 1 using 0
{
bit in=~check;
TH0=(65536-1513)/256; //重新加载1.651ms 延时
TL0=(65536-1513)%256;
irdata[irtype]=irdata[irtype]|in;    //这里是为什么呢?
ircount++;
if(ircount==3) //开始位,控制位取值
{
irtype=1;
}
else if(ircount==8) //系统码取值
{
irtype=2;
}
else if(ircount==14) //指令码取值
{
irtype=3;
}
else if(irtype==3) //重新复位
{
endflag=1;
ircount=0;
irtype=0;
TR0=0;
return;
}
else
{
irdata[irtype]=irdata[irtype]<<1;    //还有这行是做什么的呢?
}
}
void delay()
{
uchar a,b;
for(a=20;a!=0;a--)
for(b=248;b!=0;b--);
}
void display()
{
P0=~irdata[2]; //因为发射信号到接收端后各位取反了,所以要恢复发射端信号,为什么是2呢?
delay();
}
void main()
{
TMOD=0x81;
IE=0x82;
check=1;
while(1)
{
init();
TH0=(65536-379)/256;
TL0=(65536-379)%256; //0.413ms 延时
while(check); //接收端收到遥控信号
TR0=1; //中断开始
while(!endflag); //一次完整的采集是否结束,是则跳到下一句执行
display();
}
}
各位小弟刚看红外遥控找了个程序,有几个是在看不懂,大家帮帮啊,给个解析哈,
比如:

irdata[irtype]=irdata[irtype]<<1;    //还有这行是做什么的呢?
P0=~irdata[2]; //因为发射信号到接收端后各位取反了,所以要恢复发射端信号,为什么是2呢?
delay();

网友:
楼主下载下我上传:
传感器模组(可作为温度检测、温度控制,光线检测、遥控器解码及模拟遥控器实验等应用器件)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32109

里面有详细的设计与说明文档,以及原理图,还有C的源代码。

网友:
另外 楼主好好你对应的 硬件设计,

首先弄明白硬件IO怎么控制发1,怎么发0,

其实我上面的那个模块就有详细说明,楼主好好参考下。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227/20/55a10dcb-63f2-466e-be16-3c62617e041d.html?69413

irdata[irtype]=irdata[irtype]<<1;//红外线是一个位一个位读的,所以读完一位后要移位
P0=~irdata[2]; //NEC编码方式只有4个字节 custom,custom反,data,data反,一般都只用data也就是irdata[2]

搜一下遥控器编码方式就知道了,这是我搜到的
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1450980/j10chinese

网友:
sbit check=P3^3;   这是红外信号进入的地方。
sbit  in =~check;
irdata[irtype]=irdata[irtype]|in; //八位数据,从低位开始‘或’进来。
irdata[irtype]=irdata[irtype]<<1; //‘或’进来后当然要赶紧移走,要不然前一个收到到数据会被冲掉。

else if(ircount==14) //指令码取值
{
irtype=3;
}    从这个函数中可以看出,ircount计数范围是0--13,

else if(ircount==8) //系统码取值
{
irtype=2;            data[2(irtype=2;)]   ircount从8到14,也就是7位。
}

感觉保存的数据字节有点乱的,但是这个就是根据双方的协议来的,所有就有了两种电视机遥控器不一致的问题,算是为了保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227/20/55a10dcb-63f2-466e-be16-3c62617e041d.html?69413

irdata[irtype]=irdata[irtype]<<1;//红外线是一个位一个位读的,所以读完一位后要移位
P0=~irdata[2]; //NEC编码方式只有4个字节 custom,cu……

不是还有引导码的嘛?

网友:
普通的Lead code 是9ms的低电平加4.5ms的高电平,按键按着不动时的Lead code是9ms的低电平加2.25ms的高电平。根本就没用数据

网友:
红外编码是有好多种的,普通家电都是用的NEC编码, 有阴道吗,用户码,健码,还有其他的,比如RC-5的,编码方式不一样,应该先选择好编码方式,然后再去编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