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gen编译出错

楼主:
Error: Module TouchKit.dll built for ARM, kernel built for I386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BLDDEMO: phyllisa build complete.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咯,我实在是找不出原因来!
不清楚是错误出现的原因............

网友:
错误显示的很清楚:TouchKit.dll是编译成ARM的,而系统却是X86的。link的时候,当然会出错的。

重新编译TouchKit.dll

网友:
Error: Module TouchKit.dll built for ARM, kernel built for I386
——————照楼上说的做吧。

网友:
你不会没有build直接sysgen了吧。。。。。
还是先build and sysgen下先吧。

网友:
只这样的,试试

网友:
很多次我会重新启动pb...不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Quote=引用 1 楼 91program 的回复:]
错误显示的很清楚:TouchKit.dll是编译成ARM的,而系统却是X86的。link的时候,当然会出错的。

重新编译TouchKit.dll

网友:
选上clean before build
然后来次全编译好了

网友:
谢谢了,我现在编译没有错误了...........

网友:
我的问题又来了,我想实现EMB500的触摸屏功效,可就是实现不了。哪位大侠能不能帮帮忙..........
  先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
好着急,希望大侠高手们快帮帮忙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