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40的IO模拟全串口实现串口功能

楼主:
我想通过2440的GPH1来模拟DTR信号,GPH0利用其管脚的CTS功能,我们设备需要5根线的串口来实现与设备通信,请问你们用过吗?这个驱动在2440BSP的Serial中哪里来添加啊,请教各位?

网友:
模拟串口难啊。

这是多任务操作系统。不是单片机,如果是裸奔模拟就行吧。

模拟IIC还可以。我的IIC是模拟的。

网友:
串口模拟不好搞,延时没那么精确

网友:
我看2440的资料里边有5线制串口,CTS0/GPH0, RTS0/GPH1,我们仍使用CTS功能,RTS管脚设为IO口来模拟DTR信号,这个仍然要求很高的延时啊,这个地方还是糊涂着呢?

网友:
pxa255/wince4.2下曾经试过,最高到9600,但是系统一运行大点的东西,就无法保证了。也许细心调整还是可以的,不过后来就放弃了。

如果只是用RTS模拟DTR那倒没太大问题,因为这个信号本来就是沿变化起判断作用的,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谢谢shuiyan,本周计划就是模拟这个DTR了,但愿能完成,不知道WINCE下的串口助手是采用的几线的设置,是否设置这个DTR了?

网友:
一般串口都是3线(RXD/TXD/GND),这样更通用。除非模块要求,或者为确保通信稳定,才会加其余的控制线。

网友:
我们这个是必须要加的,因为与我们产品相连的设备是用这5根线的,是为通信的需要吧,所以我必须要模拟这个信号,看了BSP包的SERIAL文件夹,有SL_SetDTR、SL_CLEARDTR的函数框架,请问这该怎么加代码呀,控制的时序应该是加在这里吗?不知道在哪里调用啊?

网友:
SL_SetDTR、SL_CLEARDTR,就是设置DTR,清除DTR。对应你的设计,就是GPIO口设高、设低而已。

网友:
谢谢shuiyan,我再试试,SL_SetDTR,SL_CLEARDTR这两个函数的调用过程你知道吗?没看到哪个地方调用这两个函数了,只是在三个数组中有这两个的名字?

网友:
楼主看看串口的协议就知道了,网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