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ootloader会调用_KernelRelocate函数?

楼主:
为什么bootloader会调用_KernelRelocate函数?查了些资料,大致原因如下:
“内核的初始化数据都保存在镜像文件中(data段的数据)。对数据的读写,必须要把镜像的真实数据内容,复制到RAM中,才允许使用。Kernelrelocate()函数就是完成该功能的。”

但是既然数据已经在.data数据段了为什么还要复制到内存中呢?我想.data数据段也是在内存中的,那为什么不直接访问.data数据段呢?

网友:
跟我的问题,差不了多少,同样疑惑

网友:
.data 段可能在flash里呀

网友:
镜像文件中(data段的数据)事先是保存在FLASH中的,因此不能写数据,因此必须通过Kernelrelocate()函数将其复制到内存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