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10上的USB驱动问题

楼主:
我用的FFT-2410-V6.1的开发板,主板是三星的2410。开发板系统是Microsoft windows CE.NET版本是4.2。开发板有4个USBhost,插入键盘和鼠标都支持,但是插入我的U盘就不行了,出现“未能识别的USB设备,输入此USB设备的驱动程序名称-------”,有什么办法让其支持U盘吗?

网友:
4个USBhost??加hub了吗?

网友:
没hub,板子上就直接有4个USBhost,上下两层罗列的。四个口插键盘和鼠标都行。听说2410的板子支持USB1.1,是不是这样原因?还是怎么呀?

网友:
你在哪没得板啊,怎么这么强,你确定4个usbhost都可以识别鼠标吗?应该板子上有hub芯片吧。

U盘这个你可以问问厂家给你预装的wince4.2系统中是否加入了相关的驱动。应该是没给加。

给我发个这个产品网页吧,我想看看这个2410是怎么支持4个usbhost的。

网友:
http://www.ca800.com/product/html/2008-5-12/p106980.html
我手上的板子和上面的标准开发板不同
有一个USB智能卡芯片
我确定4个USB都能用
就是不能驱动我的U盘
还有的说WINCE4.2不支持USB2.0是吗?
那我的板子就没办法用U盘了吗?

网友:
有一个USB智能卡芯片,这个名字你是怎么得来的,应该就是hub芯片吧。hub的话,我有在2410的usb上外加了一个,板子开机启动后插入hub,它才能工作,否则不能识别。

不识别U盘,可能问题就出在这个芯片上。你还是问问卖给你板子的人吧。

网友:
还想问下,我用的三星的S3C2410,支持的USB1.1接口标准,那么USB2.0标准的设备(U2.0盘)可以用吗?与其上移植的wince操作系统版本有关还是与我的开发板有关?
谢谢了
等待中···

网友:
2410没有hub怎么可能有4个host,不可能的吧,你看下你的板子,应该 有hub芯片

网友:
S3C2410是有4个USB接口,右边两个标的是keyboard和mouse,左边还有两可以接U盘和摄像头等。你可以尝试只插入U盘,看还弹不弹出那对话框。我先插入摄像头后再插入U盘也会弹出来。

网友:
你的定制的系统有没有支持FAT的文件格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