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FOR KITL 到底要如何使用

楼主: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4/03/4001784.aspx
按照上面KITL的教程指示,结果在DNW 上显示  USB serial wait for connecting .
此时点机 PB上的 attach device 则出现下列错误:
(CoreCon)  16:19:57 04/06/2010 中国标准时间:  Failed to connect debug message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transport settings.
(CoreCon)  16:19:57 04/06/2010 中国标准时间:  Transport service failed to connect
(CoreCon)  16:19:57 04/06/2010 中国标准时间:  Warning:  One or more services failed to connect.  Make sure that the service is properly configured.

有点邪门的是,换了另一套BSP包也是不行(之前在别的电脑是可以的通过USB 调试的)。

网友A:
补充下  我的开发板 是YLP2440  但是不行

我用另一套开发板 ARMSYS2440  是可以进行USB调试。

用ARMSYS2440的BSP 在YLP2440运行也不行。

gooogleman :
http://www.ucdragon.cn/bbs/viewthread.php?tid=8677&highlight=kitl
你之前貌似 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 我的开发板 是YLP2440 但是不行

我用另一套开发板 ARMSYS2440 是可以进行USB调试。

用ARMSYS2440的BSP 在YLP2440运行也不行。

gooogleman :
http://www.ucdragon.cn/bbs/viewthread.php?tid=8677&highlight=kitl
你之前貌似 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如何解……

我用 KITL都在PDA上没有问题。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