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c51定时计数器

楼主:
#define SYSTEM_OSC                 12000000        //定义晶振频率12000000HZ
Sound_Temp_TH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L1应装入的初值         (10ms的初装值)
Sound_Temp_TL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H1应装入的初值

如何理解以上代码?1/1200是什么意思?

网友:
1 ms=1000μs .1200就是10ms。上面应该是公式芯片datasheet上应该有吧?

网友:
还是不明白,怎么1200就是10ms呢?

网友:
好像并不对.....

网友:
89C51定时器是1/12分频的,晶振为12MHz,那么1us一个记数,10ms=1000次记数。
而(1/1200)*SYSTEM_OSC就是等于10000了。由于机器是加到溢出的,因为最大数是65535,所以(65535-(1/1200)*SYSTEM_OSC),又因为要放到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
Sound_Temp_TH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L1应装入的初值 (10ms的初装值)
Sound_Temp_TL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H1应装入的初值

网友A:
稍微的纠正下goodlinux  10ms=10000次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微的纠正下goodlinux? 10ms=10000次计数

多谢zzulfg兄。

网友:
分太少了吧!

定时器加一次
就是12个机器周期,即晶振周期!

所以有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