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VS2005与开发板连接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3):
VS2005与开发板连接问题请教
我的机子上没有装pb,
当开发板与PC机用USB连接的时候,板驱动一装上就蓝屏,
请问各位朋友应该怎么弄呀???
朋友
开发

网友A:
跟VS2005没关系,你直接把USB驱动.sys文件复制到WINDOWS\system32\drivers,.inf文件复制到windows\inf

网友B:
ActiveSync连接?直接安装个ActiveSync就可以,不需要驱动。

网友C:
是ActiveSync连接,但用USB连接是酒提示要装驱动,我一装驱动就蓝屏

网友D:
2楼的朋友,你的方法不可以呀,我刚才一试,重启还是蓝屏啊

网友E:
装USB驱动的时候不让板子进入wince/linux,你在bootload菜单下选个别的,先让板子停在bootload下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