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个BSP

楼主:
实在不知道怎么看BSP里的东西,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BSP能驱动vga吗?如果不能有会编写的高手给改改~~不胜感激
http://www.tichinese.com/Soft/OMAP/Code/200909/917.html

网友A:
如果这样都可以的话,那做技术真是轻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都可以的话,那做技术真是轻松呀。。。
莫怪,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网友B:
借鉴其他bsp里面进行修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鉴其他bsp里面进行修改吧
我去找找看

网友C:
先放你的核里编译一下,烧到你的板子上,出问题了在检查嘛,光看是不行得---

网友D:
楼主先修炼一下Google神功嘛,啥都发问,不好的。

网友E:
厉害,楼主这都能想到!

网友:
LZ,恩恩,我还以为是篇文章呢,结果还要自己下载,还要...,不过这种精神可嘉,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先修炼一下Google神功嘛,啥都发问,不好的。
呵呵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楼主这都能想到!
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放你的核里编译一下,烧到你的板子上,出问题了在检查嘛,光看是不行得---
串口信息如下:
OMAP3430 Version 0x2b7ae02f (ES2.1, ID determined using CRC)
TWL4030 Version 0x10 (ES2.x)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Predownload....
WARN: Boot config wasn't found, using defaults...
Hit space to enter configuration menu 5...
Hit space to enter configuration menu 4...
Hit space to enter configuration menu 3...
Hit space to enter configuration menu 2...
Hit space to enter configuration menu 1...
Init HW: controller RST

BL_IMAGE_TYPE_BIN

Download file information:
-----------------------------------------------------------
[0]: Address=0x84001000  Length=0x03b50ee4  Save=0x80001000
-----------------------------------------
Download file type: 1
SDIPollingReceive: TIMEOUT1
SDHC: SDIPollingReceive() failed
MMC::MMCCommandResponse: MMCSendCommand error, command = 17
MMC::MMCCommandResponse: Command Response Error
MMCRead: MMCCommandResponse error on READ_SINGLE_BLOCK!
read error
SDHC: command response timeout CTO!
MMC::MMCCommandResponse: MMCSendCommand error, command = 7
MMC::MMCCommandResponse: Command Response Error
SDCardReadSector: Error reading file, retry (sector 49411)
SDIPollingReceive: TIMEOUT1
SDHC: SDIPollingReceive() fail
我看不懂 请帮忙看看吧~~~

网友F:
很明显你的错误都是和SD卡有关,这方面我没有尝试过,我想问下,你的BSP是从网上下的,好像是从SD卡启动的嘛?否则你再看看SD卡的驱动,毕竟自己还没有做到这里,你再让高手指点一二吧。

网友G:
楼主选看看SDHC的驱动吧,你插的卡是MMC还是SD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选看看SDHC的驱动吧,你插的卡是MMC还是SD卡?
SD卡,我是彻底的菜鸟,怎么看SDHC呢 一般是在哪个文件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你的错误都是和SD卡有关,这方面我没有尝试过,我想问下,你的BSP是从网上下的,好像是从SD卡启动的嘛?否则你再看看SD卡的驱动,毕竟自己还没有做到这里,你再让高手指点一二吧。
谢谢 你说的没错我是从网上下的BSP并且是从SD启动,我再弄弄SD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