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用程序中更改启动选项

楼主:
小弟想在应用程序中更改注册表,让系统下次启动就直接启动指定位置的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的一个按钮中实现如下:
        CString strKeyName,strMain;
        strKeyName.Format(_T("init"));
        strMain.Format(L"\\ResidentFlash\\MPT\\main.exe");

        //打开注册表对对应子健进行修改
        HKEY   hkey;
        if(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strKeyName,0,KEY_ALL_ACCESS | KEY_READ | KEY_WRITE,&hkey)   !=   ERROR_SUCCESS)
        {
//                MessageBox(TEXT("打开注册表错误"),NULL,0);
                MessageBox(L"Can not open the reg file!",L"ezLabs Reader",  MB_ICONERROR);
        }else
        {

                DWORD   value;
                value   =   0;
                WCHAR buffer[100];

                if(RegSetValueEx(hkey,TEXT("Launch50"),0,REG_MULTI_SZ,(const   unsigned   char   *)buffer, strMain.GetLength()*2) !=   ERROR_SUCCESS)
                        MessageBox(L"Can not set value!",L"ezLabs Reader",  MB_ICONERROR);
                RegCloseKey( hkey );
        }//原来Launch50 = “explorer.exe”

原来系统可以起来进入桌面的,后来在应用程序中执行了上述代码后就起不来了,指向的应用程序也没有起来;
如果设置Launch50的值没有成功的话,那么系统应该能起来啊?
麻烦给位指点一二,哪里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
这说明你的值修改成功了,但是没有改成你想要的值。所以explorer不会起来,应用程序也没有起来。

网友:
会不会是flash还没有加载成功,所以指定的应用找不到

LZ可以试试不要修改explorer启动项,修改其它在explorer后启动的项、或增加一项

网友:
可以确定的是你修改成功了,但是Explore不是能随便拿掉的,有很多应用程序是依赖于explore的

网友:
我原来在PB中尝试过的了,是可以在注册表中HKEY_LOCAL_MACHINE\init中Launch50的值赋成"\\ResidentFlash\\MPT\\main.exe"的。但是这样在新板中烧写系统是就要先烧一个启动了explorer的系统后,再在目录\\ResidentFlash\\MPT下拷贝一个main.exe应用程序,然后再烧写一个Launch50="\\ResidentFlash\\MPT\\main.exe"的系统,这样实验过时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就有点麻烦了,要烧写两次系统。所以才想在应用程序中修改注册表实现的。

网友:
if(RegSetValueEx(hkey,TEXT("Launch50"),0,REG_MULTI_SZ,(const  unsigned  char  *)buffer, strMain.GetLength()*2) !=  ERROR_SUCCESS)

把新加项的Launch值改大点,比如90试试

网友:
把修改后的注册表导出,跟好的注册表对比,看看修改是否成功。
比如你程序的绝对路径的\是不是少了一个。

网友:
最近忙其他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啊,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