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里的一个问题

楼主:
程序里有这样的几个语句,我看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大家帮个忙!
jnb p3.2,$
lcall CMD_gbgball
第一句我在网上查了下,有几种说法
1. p3.2放开否,放开则转到下面的语句
2. 等待上升沿
3. 如果外部已是高电平,则等待低电平来临
   如果外部已是低电平,则等待高电平来临
这三种到底哪一种正确?另外那个$代表什么含义?
谢谢!

网友:
jnb p3.2,$ ;;;; $ 表示跳转到本条指令.....如果P3.2是0,原地循环

网友:
这一句其实是在等待上升沿.....你的 1 2 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3 是错的,前面的"如果外部已是高电平,则等待低电平来临"不对

网友:
$ 表示跳转到本条指令.....如果P3.2是0,原地循环
是不是说如果P3.2是0,原地循环直至转为1则转到下面的语句?
呵呵

网友A:
再问下楼上的,我怎么根据别人写的程序来画流程图,以便能看懂?程序里面有注释的,谢谢!

网友:
;2.4G地址
setb p4.0
setb p4.1
setb p4.2
setb p4.3

2.4G地址是不是自己定义的?我怎么知道p4是2.4G地址
后面的几句是不是将p4的低四位置一,是不是在初始化时要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问下楼上的,我怎么根据别人写的程序来画流程图,以便能看懂?程序里面有注释的,谢谢!

LZ,没有特别的方法,关键是先看懂编写者的意图,再细化到程序的一步步的结构流程(while,switch等等),最后完善到整个程序的流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地址
setb p4.0
setb p4.1
setb p4.2
setb p4.3

2.4G地址是不是自己定义的?我怎么知道p4是2.4G地址
后面的几句是不是将p4的低四位置一,是不是在初始化时要用到?

LZ,嵌入式编程的特点就是与硬件平台相关联,未提供硬件环境谈程序没有意义呢,呵呵。单从上面程序来看只能得出P4口低4位置高。2.4G地址是由你的实际电路图来确定的,你的程序只是配合该电路来做的。个人猜测你的电路连接中P4的这几个位当作了地址或者是片选来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