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输入法问题

楼主:
还是老问题,一直没解决。
如何在一体机中调出输入法?(前面帖自有,就是在WINCE 桌面可以用SIP API 调出输入法,但在OEM的SHELL下调不出)
另外,我用STANDARD 5.0 SDK 开发,但老是提示sipenumim这些函数无法解析,但我查了下SDK下有sipenumim这个声明啊,也有它对应的LIB,怎么回事呢

网友:
另外,所有的SIP都不能连接,STANDARD SDK难道没有SIP主见?

网友:
解决了,自己定制了个SDK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输入法的位置呢

网友:
这么可怜,一个人,uping

网友:
没人做输入法吗??
我现在遇到问题是用SipSetDefaultRect可以设置默认输入法(WINDOWS 键盘)的位置,但对我机子的第三方输入法不起作用,究竟是为什么....

网友:
一般第三方输入法都不是SI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做输入法吗??
我现在遇到问题是用SipSetDefaultRect可以设置默认输入法(WINDOWS 键盘)的位置,但对我机子的第三方输入法不起作用,究竟是为什么....

那如何设置第三方的呢,但用SIPSHOWIM可以把它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