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字体设置的问题

楼主:
我的一个应用程序需要使用黑体字。
我将Xp系统的黑体字文件simhei.ttf(9M多不小啊)文件复制到wince中windows\fonts\文件夹下。然后使用
下面语句添加后,应用程序中的确可以使用黑体了,但是反应速度变得很慢。而且退出程序后,wince系统不能正常显示中文,所有中文显示的地方内容都是空的。
AddFontResource(L"\\windows\\fonts\\simhei.ttf");
::SendMessage( HWND_BROADCAST, WM_FONTCHANGE, 0, 0);

有用过黑体的吗。怎么添加。谢谢
另外我只是想在我的程序中使用这个字体,不希望修改系统字体。怎么解决

网友:
AddFontResource(L"\\windows\\fonts\\simhei.ttf");
字体不需要放在window文件夹,放在任意文件夹都可以

如果只在程序中使用改字体 AddFontResource 后
在程序中创建字体的时候指定字体名

网友:
但是为什么运行速度会变慢呢

网友: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友情帮顶一下~~~!!!

网友:
似乎看到arm—wince大侠的博客里好像写过相关内容的东西,建议楼主去看看

网友:
恩,我看过。
现在解决了,换了一个字体。把黑体换成 微软雅黑 就好了。
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网友:
我直接更改的系统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