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能与电机公用一个电源吗?

楼主:
我用的是52单片机,用L298驱动直流电机.我得L298是没有接任何的器件的.

我发现当L298公用一个电源的时候,单片机经常死机或则跑飞
分开电源后就一切正常.

但如果我想只用一个电源,电路应该要如何设计?
需要加光耦什么的吗?

网友:
用光耦的话就需要两路电源了,不然没隔离效果。共用一个电源是可行的,电源处加个大容量电解即可,比如2200UF或者更大,因为电机运转会给电源带来较大纹波

网友:
在电源处加个大电容就万事大吉?
这么简单这么神奇?

网友:
最好能在加电容的同时,加磁珠或者电感隔离一下。

网友:
可以这样试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电源出来分两路走,一路串一个磁环再并上2200u和一个104,经过稳压块稳压后再并上一个1000u和104,接到单片机,单片机的VCC和GND并上一个104,靠的越近越好。电源另一路接L298驱动电机,两路衔接处用光耦隔离,布线时,在电源端共地,其它地方不要共地、、、

网友:
学到很多东西啊~谢谢各位~

不过还是有很多不懂..
比如shenshunxiao所说的,首先为什么要并上这么多的电容呢?
第二,在电源端共地,这个有是为什么呢?其他地方共地不可以吗?

网友:
首先为什么要并上这么多的电容呢?

去耦电容

滤掉进入芯片的尖峰,保稳定的

网友:
第二,在电源端共地,这个有是为什么呢?其他地方共地不可以吗?

在没有干扰的电路里,全板铺地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有干扰的地方,铺地会给接近的地方来干扰

所以通常会把有干扰的地和无干扰的地分开走

到电源端后,做防串扰处理后再回到电源

网友:
楼上的兄弟分析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