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口,出现奇怪问题

楼主(2010-04-11):
232转485口,出现奇怪问题
有一个终端设备A,是232接口,接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把232信号转成485的信号,然后这个485线接一个485转232的转换器,把485信号转成232信号,然后和电脑相接,按说这样和设备直接接到电脑上的效果是一样的,但就是不能通讯,请问哪里的问题?转换器都是没问题的
接口

网友A:
485可能是半工的,而232全工

网友B:
单向发送也有问题,设备A向计算机发信息也不行

网友C:
先试直接用232连行不行

网友D:
设备A向计算机发信息也不行,设备A要使能发送端

网友E:
如果说转换器没有问题,应该没什么事,看看两个485的线是整错了?

网友F:
设备A是好的,并且设备A直接接电脑是有信息的,485的2跟线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G:
楼主好好看看你那个232转485 模块、485转232 模块的说明书。
对应模块需要供电吗? 谁提供模块的电源??
注意说明书上,对这两个模块的管教说明和定义。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原因,供楼主借鉴:
1. 供电问题:是否全部模块楼主都给他供电了
2. 流控问题:RS232包含一些流控脚,有些设备通讯时,需要用到这些引脚

网友I:
因为485是半工的,接受和发送不能同时,232转换的时候如何控制传输方向,要用到RTS和CT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