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net 5.0系统的等长俄文名字的文件,文件夹不能拷贝问题

楼主:
wince.net 5.0系统的等长俄文名字的文件,文件夹不能拷贝问题
我在制作wince.net 5.0俄文系统时候
(基本配置类型 1是  英文系统加俄文的codepage支持,
或者基本配置类型 2 英文系统加中文字库simsun.ttc加俄文的codepage支持,
并且wince5.0的补丁已经更新到WinCEPB50-081130-2008M11-Armv4I.msi),

我现在发现这样的问题,
1 从SD卡拷贝同样长度的俄文文件夹 到内置 flash ,当拷贝一个后,第二个拷贝就不成功。比如 俄文的 文件夹 Дддд1 文件夹  Ииии1 ,文件夹 名字长度都是4 ,但是 手动 拷贝其中一个文件夹Дддд1后,另外一个文件夹Ииии1就不能拷贝成功,wince系统提示 说是文件夹Ииии1 已经存在,但是里面只有一个Дддд1。

2 从1 G 的SD卡拷贝同样长度的俄文文件 到内置 1G flash ,当拷贝一个后,第二个拷贝就不成功。比如 俄文的 文件ввв.txt  文件  иии.txt ,文件名字长度都是3 ,但是 手动拷贝其中一个ввв.txt  文件后,另外一个 иии.txt就不能成功,wince系统提示 说是иии.txt 已经存在。

我怀疑跟 wince系统有关系,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入手
请高手指点,关于这方面的中英文资料都可以,谢谢。

同时
农历牛年将到,给您拜个早年。
如果能通过msn指点一二更是十分感激
iamliliuqing@hotmail.com

网友:
没弄过俄文,英文的没有遇到这个现象

网友:
没有弄过,好奇中ing

网友:
加俄文的codepage支持,怎么加的
我也俄文还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这个和文件系统的文件名的组织结构有关
出现这种情况是某些文件名的字不支持导致的,针对这个检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