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分析仪在求得电压电流后 LCR参数怎么求取

楼主(2010-06-22):
阻抗分析仪在求得电压电流后 LCR参数怎么求取
阻抗分析仪在求得电压电流后 LCR参数怎么求取
分析仪

网友A:
是测PCB的阻抗?这些参数要计算,没用过阻抗分析仪,这些参数要自己输入?
你可以查书计算这些参数,那本信号完整性分析有

网友B:
相当于一个黑箱问题,已经建模好了,就是根据测得的数据来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