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har num

楼主:
        定义“uchar num”居然可以默认num为0,同学说是编译器问题,不清楚是不是真的,而且为什么uchar num,num可以赋值1、2、3之类的,可不可以定义为无符号整形呢?

网友:
定义成uchar 还是uint随便 看用途
是否为0取决于编译器 一般来说 定义uchar num;和uchar num=1;这个num会被编译器放在不同的区。
如果你定义时没初始化,那就不要假定为0。

网友:
定义的变量无论是有符号型还是无符号型,初始值都是0的,和char或者是int无关

网友:
楼主 找本  C语言的书籍看看啊。

一般变量定义,都存在一个默认初始值都是0。
所以要求我们在用变量时,除了首先定义,其后必须进行初始化,给其赋值,否则默认为0.

网友:
好像确实也是编译器的问题吧,我在VS2005中试,如果不给变量赋初值的话要出错。

网友:
在C99里,好像是编译器在用户没有初始化的时候,会自动给变化初值就是0

不过像最期的KEIL,以及一些单片机的IDE

他们并没有执行现今的语言标准

变量的内容编译器并不管。也就是教科书里常说的随机

不过,在单片机里的变量还是初始0

这是因为,编译器默认都会在main之前清除内存,因为RAM上电后内容是随机的,所以把RAM都赋给0。具体可以看工程下面的那个starup.a51汇编文件

所以,变量还是0

网友:
uint uchar 只是范围不同!

网友:
这个就要看你声明的是什么变量了,如果声明的是全局变量就会默认初始化为0,但是声明为局部变量就不一样了,这个就要根据你的编译器了。单片机c语言里面基本都用到uchar(8位)和uint(16位)所以可以看你要用到数的值,然后在定义变量来

网友:
无论是否默认为0,定义一个变量,都需要考虑其初始化.

网友:
一般来说,在堆分配的变量,如果没有给定初值,都自动获得初始值0

网友:
51上基本上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