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两个进程中使用同一个串口

楼主(2009-08-14):
如何在两个进程中使用同一个串口
我想在两个程序中使用同一个串口,由于不能使用CreateFile打开两次串口,所以需要使用同一个HANDLE,而直接使用这个HANDLE又不行,在PC上可以使用DuplicateHandle来进行一个拷贝,但是在CE上这个函数说只能拷贝Event、Mutex、Semaphore这三种类型的HANDLE,不能拷贝CreateFile产生的HANDLE,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呢?
如何
程序

网友A:
换个思路,用一个进程开串口,2个程序都和此进程通信

网友B:
可以写一个专门管理的中间程序,负责串口的打开、关闭、接收、发送、把数据转发到你要接收的程序里。你的控制程序只要控制这个程序就行了,相当于写一个数据转发的程序。

网友C:
再来补充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做这样的一个功能,有一个程序已经在使用COM1了,然后我希望能再写一个程序来获取到COM1中收发的数据,类似于串口监听。我现在的做法是再驱动中,使用CreateFile来打开COM2,然后再COM1的接收数据函数中,把接收到的数据WriteFile给COM2,此时我把COM2和PC机连接,再PC上有收到COM1中接收的数据,然后我把COM2的发送和接收脚接起来,希望这样能再COM2中收到数据,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如果可以,那么就牵涉到使用这个HANDLE的问题,

网友D:
进程间数据交换比较好

网友E:
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