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求助

楼主(2009-10-22):
keil求助
请问怎么解决?
我这里出现这个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ISD?CORE
MODULE: ISD51.obj (ISD51_CONFIGURATION)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刚学习。
学习

网友A:
1。keil C比较奇怪,可能的外部函数顺序颠倒了,就是说使用了没有之前没有定义的变量,或者函数。

网友B:
回忆一下,没有出现这个警告之前,你做的事情。就明白如何处理了。
再就是,养成个习惯,每做一个改动或者编辑新的函数,都要做个时间日期序号标记,这样,会事半功倍。特别是比较复杂的代码。

网友:
ISD_CORE 这个变量

网友C:
恩,谢谢二楼,我的方向有点做。我再做一遍。

网友D:
我的修改好了,就是头文件我单独让他生成hex文件了,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E:
这个是告诉你这个函数没有用到,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