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
CMOS用的是镁光 mt9v023,输出格式是彩色RGB Bayer 或者单色 Monochrome格式。

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数据格式问题。因为2440的Camera接口接收的是YCbCr格式,所以我觉得是不是

中间还需要一个格式转换的东西,把CMOS的输出转换为2440所能接收的格式?

二。看了数据手册,Camera接口的P-port和C-port应该是都有数据格式转换的功能吧,

P-port把数据转存成RGB格式,C-port把数据转存成YCbCr4:2:0或者YCbCr4:2:2

的格式(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现在如果我使用C-port,设置输入输出都是YCbCr

格式,比例也一样。那么这个格式转换还存在吗?可不可以把CMOS传来的原始数据直接

存储到SDRAM里?

请教大家。

网友:
2440只能接收YUV格式的,如果camera不能输出这个,那不行,手册寄存器只有这个项目

网友A:
googleman,谢谢你的答复。

我可不可以使用Camera接口接收数据,但不对它进行转换,直接存储到内存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gleman,谢谢你的答复。

我可不可以使用Camera接口接收数据,但不对它进行转换,直接存储到内存里去?

我觉得难啊。还是换个信号对应的摄像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