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无法响应

楼主:
本人用vs2005+wm6 pro sdk开发一个程序,
程序开始运算前,一切正常
在开始后台处理后,由于运算量较大,程序对按钮单击这些事件都不响应了
通常在windows平台上都可以通过类似以下的代码可以解决的,但是在windows mobile上似乎不行

if ( PeekMessage(&msg, NULL, NULL,NULL, PM_REMOVE))
                {
                        TranslateMessage(&msg);
                        DispatchMessage(&msg);
                }

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A:
运算代码是否在另一个线程中进行?如果不是试下线程应该没问题,线程中加sleep()

网友:
不要再界面的消息处理中做复杂的操作,还是另启动线程处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算代码是否在另一个线程中进行?如果不是试下线程应该没问题,线程中加sleep()

1, 先别这样麻烦吧
2, LZ跟下,看在执行哪部分会这么长延时?

网友:
是这样的,界面只有一个按钮
点一次开始运算,再点一次就停止运算
问题是点了一次开始后,就无法点停止了
不方便使用多线程

网友:
你点一次程序就开始运算,你在点一次不还是发同样的运算消息,也就是说又启动一次运算?
能否给大家讲讲你是如何让计算机分清这两次点击的关系?  另外可能你的程序进入死循环?
不方便用多线程,加一个停止按钮,杀死这个线程,呵呵。

网友B:
点一次开始,再点一次就是关闭,这个程序中当然是有区分
这和加不加按钮没有关系
问题运算开始后,界面就死掉了,不再响应外部输入
程序并没有死掉

网友:
一开始没问题,运算量大了才有问题
是不是运算将内存都占用了引起卡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一次开始,再点一次就是关闭,这个程序中当然是有区分
这和加不加按钮没有关系
问题运算开始后,界面就死掉了,不再响应外部输入
程序并没有死掉

你说的界面“死掉”可能是运算大也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让你加个按钮目的是终止这个正在运行的线程。不用多线程,老想界面和后台都在一个线程里还不出现那样的情况,貌似不可能的。
你所说那
                if( PeekMessage( &msg, NULL, 0U, 0U, PM_REMOVE ) )
                {
                    TranslateMessage( &msg );
                    DispatchMessage( &msg );
                }
应该可以用的,有人在mobile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一次开始,再点一次就是关闭,这个程序中当然是有区分
这和加不加按钮没有关系
问题运算开始后,界面就死掉了,不再响应外部输入
程序并没有死掉

你说的界面“死掉”可能是运算大也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让你加个按钮目的是终止这个正在运行的线程。不用多线程,老想界面和后台都在一个线程里还不出现那样的情况,貌似不可能的。
你所说那?
? ? ? ? ? ? ? ? if( PeekMessage( &msg, NULL, 0U, 0U, PM_REMOVE ) )
? ? ? ? ? ? ? ? {
? ? ? ? ? ? ? ? ? ? TranslateMessage( &msg );
? ? ? ? ? ? ? ? ? ? DispatchMessage( &msg );
? ? ? ? ? ? ? ? }
应该可以用的,有人在mobile用过了。

说得对,多线程就能解决的问题搞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可能是运算量过大,卡住了。
另建线程,让OS来切换,比较可靠一些。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够!

网友:
if( PeekMessage( &msg, NULL, 0U, 0U, PM_REMOVE ) )
                {
                    TranslateMessage( &msg );
                    DispatchMessage( &msg );
                }
在mobile下用处似乎不大
使用多线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