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 代码39

楼主:
作了一个驱动
用wdk7600编译通过,生成的.sys 文件可以正常安装使用。
用VS2008 编译链接后,能够生成相应的.sys文件,但是安装时会出现提示“Windows无法加载这个硬件的设备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可能已损坏或不见了。”(代码39)
请知道的XDJM指点。多谢!

网友:
好像碰到过,期待高手解答。怀疑跟驱动版本有关系。

网友:
引用楼主 cloris99 的回复:
用VS2008 编译链接后,能够生成相应的.sys文件,但是安装时会出现提示“Windows无法加载这个硬件的设备驱动程序

为什么要用VS2008编译呢?微软不建议用WDK之外的编译器生成内核驱动。
如果想继续用VS2008编译,你需要设置很多编译器选项和Linker选项才能编译成功。

网友:
VS2008已经编译成功了,已经生成了.sys,但是安装过程中会出现代码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