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之间都有哪些方式进行通讯呢?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51系列单片机和PIC系列单片机之间的通讯。希望大侠们都说说呀。非常感谢!

网友:
1.uart
2.spi
3.i2c
4.直接连端口

网友:
最好还是看你的具体的需求,还有就是你用哪块片子。
UART吧,比较常用。

网友:
串口 只要对应的引脚连好线,按照通讯协议编就行了。统计那么多方式做什么?用什么通讯方式看你有什么需求

网友:
先要看一下两个单片机都有哪些接口可用,然后才是选用那种接口的问题

串口是肯定都有的,想省事一点的话,就直接用串口吧

网友:
用串口吧,通讯比较稳定,而且设置还方便

网友:
UART SPI I2C ETHERNET .......任何你想的到的都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N种,也懒得说了

网友:
串口,原理上不分主从,两边都可收可发,要写通讯协议。可IO口模拟。

SPI,原理上需要分主从,由主机(HOST)控制通讯,从机被动收发。如果从机需要发送,必须通知主机(比如一个IO口引起中断),再由主机发起通讯。可IO口模拟。

I2C,主机竞争机制,通讯时也是主机主动发起。可IO口模拟。

USB,主机控制,定时查询。协议、驱动复杂。IO口模拟难度极大,一般极不推荐。

如果芯片直接带这样的硬件接口,开发起来难度就低多了。IO口模拟只是无奈之举,一般不推荐。

网友:
确实有很多种,不同的通讯方式有不同的协议,根据自己的需要,什么UART,spi.IIC,USB.

网友A:
楼主的头像有点芙蓉JJ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头像有点芙蓉JJ

整容后的芙蓉姐姐?

网友:
    一楼的大侠嘿嘿,,,,直接连接端口是怎么回事?我的51系列单片机是主控机,PICD单片机是控制ISD2560语音模块的。这两个单片机之间就连接五个IO线,好像前辈说他们之间没有协议,我想知道直接怎么通信,难道就是很简单的把主控机的控制信号传递给PIC单片机的五个IO线,然后由这五个线的信号来判断输出和ISD2560连接的引脚吗?我是这么简单的想的,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只有两种:有线和无线。

网友:
通信可以靠吼的

网友:
不知道232  485   ttl  算不算呢?请求高人指点

网友:
如果您需要用单片机实现液晶显示的话,您可以跟我索取资料。dwin99@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