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WINCE启动后现象

楼主(2009-08-17):
非常奇怪的WINCE启动后现象
终于系统和BIOS都跑起来了!其他都正常,但是WINCE启动后,桌面右键点击后或出现右键的弹出菜单“刷新、新建等”,当出现这个菜单后不对系统做任何动作,大约30S后,发现菜单的焦点会不断从上滚动到下,速度很快,感觉好像使用了键盘下键,几秒钟后恢复正常。(就跟在自己电脑上,桌面单击右键,然后不断按键盘的向下键,出现的效果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是触摸屏的问题?还是什么?
触摸屏
电脑
键盘
新建
WindowCE

网友A:
触摸屏或者触摸屏的驱动没问题吧?

网友B:
有可能是静电的干扰,以前经常在Bootloader下面遇到这种现象,没有按键的情况下,菜单自动的不断翻动

网友C:
静电干扰应该不会等30 S之后才出现吧,而且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开机启动之后一次,出现一次后不会再出现

网友D:
搞定,原来是自己加了一个键扫描驱动,加上按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