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怎么降低CC1100的功耗
qqyd
qqyd

网友A(2009-12-07):
怎么降低CC1100的功耗
我现在用CC1100接收模块开发一个项目,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2274,但相应的电源板只能提供3mA的电流,我现在想用电磁波解决这个问题,想问哪个高手能给我些代码,非常感谢!
电磁波
开发

网友B:
友情帮顶下。 我们也是用CC1100,而且MCU也是采用MSP430,至于降低功耗,抱歉,代码没有。
只是有个硬件的小建议:
可以默认POWER DOWN CC1100,前面加一路 检测唤醒电路。
当有相关信号,才让CC1100工作。

网友C:
以前曾经接触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印象中CC1100的功率有这几种手段:
1.通过功率控制寄存器来控制发射功率,这个肯定是会影响通信距离的
2.定时唤醒CC1100检测信道

网友D:
2楼的仁兄的两个方法我以前试过了,是可以降低不少功耗,但相对来说还是有点高

网友E:
先试试,IDEL下的功耗,还有休眠状态的功耗
确定一下,工作状态的功耗
我记得CC1100在休眠状态下功耗小于1mA的
如果协议中有用不到它工作的时候,前面加一个继电器啥的,把电源切了

网友F:
我用过,也是用430设计的,但是没能达到你的这么小要求,我记得430休眠时是20uA,cc1100是500uA,我们是自己设计了一个2S定时唤醒电路。

网友G:
好像2S唤醒后工作电流是22mA,大概要工作10mS,不能达到你的3mA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