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第一贴,怎么用程序打开网络设置对话框

楼主:
任务栏会有WIFE和本地网络两个图标,我们双击它就会打开一个设置的对话框,现在我想用程序来控制打开它们,请问有什么方法?

我试过好多方法都没有成功,希望大家给点实际的建议,最好是自己动手试过的
因为那个窗体不是独立的EXE,它是附属Device.exe 的

网友:
使用以下方法,可以打开控制面板功能,如
CreateProcess(_T("\\Windows\\ctlpnl.exe"), _T("cplmain.cpl,1"), NULL, NULL, FALSE, 0, NULL, NULL, NULL,NULL);
打开的是拨号设置界面

LZ可以试试其它的功能:
0        CPL_Comm
    1        CPL_Dialing
    2        CPL_Keyboard
    3        CPL_Password
    4        CPL_Owner
    5        CPL_Power
    6        CPL_System
    7        CPL_Screen
    8        CPL_Mouse
    9        CPL_Stylus
    10    CPL_Sounds
    11    CPL_SIP
    12    CPL_Remove
    13    CPL_DateTime
    14    CPL_Certs
    15    CPL_Accessib

不清楚有没有你想要的。

网友: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Wince 控制面板编程,应该网上很多

网友:
        SHELLEXECUTEINFO info;
        TCHAR szControlPanelCmdLine[200];
        swprintf( szControlPanelCmdLine, L"\\windows\\connpnl.cpl");
        info.cbSize = sizeof( info );
        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 SEE_MASK_FLAG_NO_UI;
        info.lpVerb = NULL;
        info.lpFile = TEXT("ctlpnl.exe");
        info.lpParameters = szControlPanelCmdLine;
        info.lpDirectory = NULL;
        info.nShow = SW_SHOW;
        info.hInstApp = NULL;
        if(ShellExecuteEx(&info))
        {
                CloseHandle(info.hProcess);
                SipShowIM(SIPF_ON);
        }
楼主可以试一下这段代码。

网友:
你们可以看一下控制面版打开和双击任务栏打开的界面是不同的,功能也不同

网友A:
    Shell32.Shell sh = new Shell32.Shell();
    Shell32.Folder folder;
    folder = sh.NameSpace(3);       //该组件有很多的Namespace,对应关系如下:

            // 0 桌面
            //1 Internet Explorer
            //2 程序
            //3 控制面板
            //4 打印机和传真
            //5 我的文档
            //6 收藏夹
            //7 启动
            //8 我最近的文档
            //9 SendTo
            //10 回收站
            //11 「开始」菜单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界面不太会整,来学习

网友:
学写了,谢谢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ell32.Shell sh = new Shell32.Shell();
    Shell32.Folder folder;
    folder = sh.NameSpace(3);      //该组件有很多的Namespace,对应关系如下:

            // 0 桌面
            //1 Internet Explorer
            //2 程序
            //3 控制面板
            //4 打印机和传真
            //5 我的文档
            //6 收藏夹
            //7 启动
            //8 我最近的…

这个我明天再试一下,开始想模拟双击任务栏托盘的消息去做的,发现也没成功
其实真正生成那个对话框的代码在NETUI里,我也找到了,但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外部程序去调用它。
NETUI。DLL里也有些函数接口,大家有兴趣试一下,可是没找到我想要的

网友:
调用 CallAdapterIPProperties 即可
头文件是 netui.h

命令格式是 CallAdapterIPProperties(HWND hParent, LPTSTR szAdapterName)
hParent 父窗口句柄(将阻塞父窗口消息队列), 建议用单独线程来调用
LPTSTR szAdapterName 网卡名称,即 控制面板中网络连接中显示的名称

CallAdapterIPProperties 只适合显示 以太网之类网络设备属性(网卡 , PPPoE连接后的一个类型PPPoE Line0的网卡)

如果要显示 拨号连接的属性, 则不是这个函数,
明天会公司找资料看看

网友:
刚才没注意看清楚

上面是显示ip设置属性窗口,跟控制面板的中窗口一样

如果是点击任务栏的网络连接图标 来显示连接属性(这个对话框是不能设置,只能显示IP信息或者更新DHCP新IP)

这个要修改 netui.dll 才行, 再导出一个函数后
获取内部窗口句柄来对它发送消息来显示对话框

明天整理下资料发上来

网友:
可能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没注意看清楚

上面是显示ip设置属性窗口,跟控制面板的中窗口一样

如果是点击任务栏的网络连接图标 来显示连接属性(这个对话框是不能设置,只能显示IP信息或者更新DHCP新IP)

这个要修改 netui.dll 才行, 再导出一个函数后
获取内部窗口句柄来对它发送消息来显示对话框

明天整理下资料发上来

等你资料,如果真的要实现,我也觉得要重新修改或增加netui.dll的导出函数,只是这样调试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