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硬件设计的方案!

楼主:
本公司 想研发一个硬件产品 ,该产品集成有温度,压力,摄像头,核探测器等传感器。这些采集的数据 都通过 该设备的网口发送到pc。而且该设备能和网络打印机那样,方便配置网络参数。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设备吧。

我的问题是
1,这个设备的通信模块市场上有成熟的模块采用吗?
2。这些设备上的传感器设备 怎么去管理, 需要添加什么软核一类的。做成一个系统来着的?例如我想配置某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通过网络。
3。这些实时采集的数据的打包处理,上层协议的制定,大家 有什么建议?

这只是 我想到的, 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尽管提?

网友A:
温度 压力 摄像头应该都比较容易吧, 核探测器 就不晓得了
普通的设备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上,
这样做可以减少硬件设计的难度吧, 选个多串口的开发板就是了

如果直接做在开发板上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应该也就是扩展io
然后板子上开发应用程序对各个设备能进行远程管理, 摄像头的解决方案应该很成熟, 网上应该一搜一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 压力 摄像头应该都比较容易吧, 核探测器 就不晓得了
普通的设备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上,
这样做可以减少硬件设计的难度吧, 选个多串口的开发板就是了

如果直接做在开发板上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应该也就是扩展io
然后板子上开发应用程序对各个设备能进行远程管理, 摄像头的解决方案应该很成熟, 网上应该一搜一大把的。

数据量 ,串口肯定不能满足传输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 压力 摄像头应该都比较容易吧, 核探测器 就不晓得了
普通的设备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上,
这样做可以减少硬件设计的难度吧, 选个多串口的开发板就是了

如果直接做在开发板上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应该也就是扩展io
然后板子上开发应用程序对各个设备能进行远程管理, 摄像头的解决方案应该很成熟, 网上应该一搜一大把的。

对外的模块或者传感器等 一般都是以UART接口与主控核心板相连接,而主控核心板一般采用FE与PC进行通讯。

每个模块 和传感器 都以一个驱动,对外接口,从而提供API接口,而主控核心板对PC提供一个IP,从而接受PC的控制等等
其实这样的方案 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 压力 摄像头应该都比较容易吧, 核探测器 就不晓得了
普通的设备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上,
这样做可以减少硬件设计的难度吧, 选个多串口的开发板就是了

如果直接做在开发板上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应该也就是扩展io
然后板子上开发应用程序对各个设备能进行远程管理, 摄像头的解决方案应该很成熟, 网上应该一搜一大把的。

对外的模块或者传感器等 一般都是以UART接口与主控核心板相连接,而主控核心板一般采用FE与PC进行通讯。

每个模块 和传感器 都以一个驱动,对外接口,从而提供API接口,而主控核心板对PC提供一个IP,从而接受PC的控制等等
其实这样的方案 很多啊

貌似我忘记说传感器是用串口的了, 让人家以为我是说数据用串口传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 压力 摄像头应该都比较容易吧, 核探测器 就不晓得了
普通的设备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上,
这样做可以减少硬件设计的难度吧, 选个多串口的开发板就是了

如果直接做在开发板上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应该也就是扩展io
然后板子上开发应用程序对各个设备能进行远程管理, 摄像头的解决方案应该很成熟, 网上应该一搜一大把的。

对外的模块或者传感器等 一般都是以UART接口与主控核心板相连接,而主控核心板一般采用FE与PC进行通讯。

每个模块 和传感器 都以一个驱动,对外接口,从而提供API接口,而主控核心板对PC提供一个IP,从而接受PC的控制等等
其实这样的方案 很多啊

核探测器用的是FPGA+DSP进行控制和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 压力 摄像头应该都比较容易吧, 核探测器 就不晓得了
普通的设备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上,
这样做可以减少硬件设计的难度吧, 选个多串口的开发板就是了

如果直接做在开发板上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应该也就是扩展io
然后板子上开发应用程序对各个设备能进行远程管理, 摄像头的解决方案应该很成熟, 网上应该一搜一大把的。

对外的模块或者传感器等 一般都是以UART接口与主控核心板相连接,而主控核心板一般采用FE与PC进行通讯。

每个模块 和传感器 都以一个驱动,对外接口,从而提供API接口,而主控核心板对PC提供一个IP,从而接受PC的控制等等
其实这样的方案 很多啊

核探测器用的是FPGA+DSP进行控制和处理的

核探测器和 那些板子 怎么去对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 压力 摄像头应该都比较容易吧, 核探测器 就不晓得了
普通的设备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上,
这样做可以减少硬件设计的难度吧, 选个多串口的开发板就是了

如果直接做在开发板上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应该也就是扩展io
然后板子上开发应用程序对各个设备能进行远程管理, 摄像头的解决方案应该很成熟, 网上应该一搜一大把的。

对外的模块或者传感器等 一般都是以UART接口与主控核心板相连接,而主控核心板一般采用FE与PC进行通讯。

每个模块 和传感器 都以一个驱动,对外接口,从而提供API接口,而主控核心板对PC提供一个IP,从而接受PC的控制等等
其实这样的方案 很多啊

核探测器用的是FPGA+DSP进行控制和处理的

核探测器和 那些板子 怎么去对接

核探测器 应该有对外的线缆,其对外提供什么接口,一般要么UART,要么并口,当然还有很小可能是I2C,
这些接口直接连接到 主控核心板的对应功能模块就可以。

另外你的核探测器是用来探测核辐射与核泄漏吗? 这个可得注意安全与信号与线缆的可靠性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 压力 摄像头应该都比较容易吧, 核探测器 就不晓得了
普通的设备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上,
这样做可以减少硬件设计的难度吧, 选个多串口的开发板就是了

如果直接做在开发板上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应该也就是扩展io
然后板子上开发应用程序对各个设备能进行远程管理, 摄像头的解决方案应该很成熟, 网上应该一搜一大把的。

对外的模块或者传感器等 一般都是以UART接口与主控核心板相连接,而主控核心板一般采用FE与PC进行通讯。

每个模块 和传感器 都以一个驱动,对外接口,从而提供API接口,而主控核心板对PC提供一个IP,从而接受PC的控制等等
其实这样的方案 很多啊

核探测器用的是FPGA+DSP进行控制和处理的

核探测器和 那些板子 怎么去对接

核探测器 应该有对外的线缆,其对外提供什么接口,一般要么UART,要么并口,当然还有很小可能是I2C,
这些接口直接连接到 主控核心板的对应功能模块就可以。

另外你的核探测器是用来探测核辐射与核泄漏吗? 这个可得注意安全与信号与线缆的可靠性啊,呵呵

核探测器我们自己研发的一套东西 ,关键是怎么去对外 接口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 压力 摄像头应该都比较容易吧, 核探测器 就不晓得了
普通的设备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上,
这样做可以减少硬件设计的难度吧, 选个多串口的开发板就是了

如果直接做在开发板上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应该也就是扩展io
然后板子上开发应用程序对各个设备能进行远程管理, 摄像头的解决方案应该很成熟, 网上应该一搜一大把的。

对外的模块或者传感器等 一般都是以UART接口与主控核心板相连接,而主控核心板一般采用FE与PC进行通讯。

每个模块 和传感器 都以一个驱动,对外接口,从而提供API接口,而主控核心板对PC提供一个IP,从而接受PC的控制等等
其实这样的方案 很多啊

核探测器用的是FPGA+DSP进行控制和处理的

核探测器和 那些板子 怎么去对接

核探测器 应该有对外的线缆,其对外提供什么接口,一般要么UART,要么并口,当然还有很小可能是I2C,
这些接口直接连接到 主控核心板的对应功能模块就可以。

另外你的核探测器是用来探测核辐射与核泄漏吗? 这个可得注意安全与信号与线缆的可靠性啊,呵呵

核探测器我们自己研发的一套东西 ,关键是怎么去对外 接口通信

也就是扩展io功能而已嘛, 具体我不了解,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传感器最终还是 io 映射而已, 把内部的一些寄存器暴露给系统, 映射到系统地址范围内, 然后写驱动来对这个范围内的地址进行读写操作而已, 重要的是楼主准备怎么把这个“挂在”系统上, 本人也不通硬件, 略懂一点, 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网友D:
1 首先要确定你的传感器所用的通讯协议。包括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2 确定你的上游端口协议。也就是和 PC 如何连接。

3 寻找具有所需端口的处理器。至少可以通过 GPIO 方式仿真所需的端口。最好有硬端口支持。

4 如果找不到恰好适用的处理器,就重新查找处理器所能提供的端口能够支持的传感器。

方案设计,需要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需要折中取舍时,需要优先保证哪些要素?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首先要确定你的传感器所用的通讯协议。包括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2 确定你的上游端口协议。也就是和 PC 如何连接。

3 寻找具有所需端口的处理器。至少可以通过 GPIO 方式仿真所需的端口。最好有硬端口支持。

4 如果找不到恰好适用的处理器,就重新查找处理器所能提供的端口能够支持的传感器。

方案设计,需要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需要折中取舍时,需要优先保证哪些要素?

对,
传感器接口是啥样子的?出来时串口数据?还是模拟的?还是并行的?

最好串口,

camera有USB和标准的并行数据,甚至模拟的,

这玩意必须ARM才符合要求,

首先弄个开发板,先做个样机,最后自己重新布线。做真机子。

网友:
用ARM9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 压力 摄像头应该都比较容易吧, 核探测器 就不晓得了
普通的设备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连接到开发板上,
这样做可以减少硬件设计的难度吧, 选个多串口的开发板就是了

如果直接做在开发板上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应该也就是扩展io
然后板子上开发应用程序对各个设备能进行远程管理, 摄像头的解决方案应该很成熟, 网上应该一搜一大把的。

对外的模块或者传感器等 一般都是以UART接口与主控核心板相连接,而主控核心板一般采用FE与PC进行通讯。

每个模块 和传感器 都以一个驱动,对外接口,从而提供API接口,而主控核心板对PC提供一个IP,从而接受PC的控制等等
其实这样的方案 很多啊

核探测器用的是FPGA+DSP进行控制和处理的

核探测器和 那些板子 怎么去对接

核探测器 应该有对外的线缆,其对外提供什么接口,一般要么UART,要么并口,当然还有很小可能是I2C,
这些接口直接连接到 主控核心板的对应功能模块就可以。

另外你的核探测器是用来探测核辐射与核泄漏吗? 这个可得注意安全与信号与线缆的可靠性啊,呵呵

核探测器我们自己研发的一套东西 ,关键是怎么去对外 接口通信

核探测器既然是你们自己研发,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强烈建议采用UART与主控核心主板通讯、。
整套系统 最外对外以FE接口与PC,或者外网进行通讯。

目前有FE功能模块的CPU,一般都是ARM9,当然ARM7里面也有一些带FE的MAC层,比如LPC2468等等。
采用什么的CPU,看楼主的知识储备了,建议采用自己熟悉的CPU,另外还得看性能需求,当然ARM7的性能一般都比ARM9差,但如果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上ARM7 也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上述ARM7、ARM9都不熟,那还是强烈建议采用主流的ARM9,比如三星的2440等,直接买个开发板,想办法移植。

网友:
核探测器 很好奇
是探测αβγ射线的么?想买一个,预防“核冬天”到来的那一个冬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核探测器 很好奇
是探测αβγ射线的么?想买一个,预防“核冬天”到来的那一个冬天。

兄弟,想法很有创意啊

网友:
方案很多,只是那个核传感器不熟悉
其他的可以通过硬件直接采样后,下位机处理后通过网口直接上传就好了啊

网友:
用串口处理,再用串口转TCPIP模块.芯片速度应是由摄像头及核探测器二者更快的制约。

网友:
ARM9+linux+webserver+cgi
前面的东西都是现成的,基本上做烂了,比如2410  2440
了解了传感器的物理层协议,linux下字符驱动基本就可搞定
用cgi控制相应设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