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藍牙模塊出錯(Bluetooth hardware error 10050(controller not present))!

楼主:
我在Catalog Items中添加了Bluetooth下的UART Driver 和 Universal Loadable Driver,然後 編譯.
(是不是在這步之後需要修改哪個.reg嗎?請指教!)之後,在Bluetooth Manager中點擊Scan Device出現 Bluetooth hardware error 10050(controller not present) !

這是什麽問題,該怎末解決?請大家多多指教,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
你要走的路还长

网友:
是不是連接 藍牙的 串口沒有打開?

麻煩指點一下啊,我是新手,多謝了!

网友:
这个说明蓝牙驱动没有加载成功,你好好查查驱动吧,多打印一下消息,或者编一个debug版的驱动进行调试。

网友:
能說的具體一點嗎?都需要那些步驟啊?我才開始學習...

网友:
你使用的蓝牙模块还是用IC做的?

网友:
蓝牙模块,BC04

网友:
蓝牙模块的话,不用加你说的这些组件的。直接用串口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
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