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支持打印?

楼主:
我编写了一个基于Windows ce的应用程序,其中要求能支持打印。要想实现,需要做哪些工作?请指教。
开发板使用的是ICOP的VDX6354,是支持打印的。
但是我将打印机插上(通过usb,并且是hp打印机)以后,系统没有自动显示新添加的打印机。
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刚查了一下,我使用的打印机是hp laserjet1022,官方的驱动下载只有for xp和vista的,也就是说它不支持wince?要想支持就得自己写驱动?

网友:
当然,如果官方不提供驱动,只能自己开发

前提是官方提供Spec,否则无法开发的

网友:
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当时很多人问,但是都没有好的答案,现在继续期待高人出来解答。

网友:
也很想知道

网友:
我也在关注中。。。。。。。
期待。。。。

我知道有PCL语言的,惠普的应该都是PCL的,CE下面有个PCL的例子,具体就不清楚了。

网友:
OMG!期待大家热烈讨论,各抒己见!

网友:
如果开发的嵌入式设备是销售给其他客户的,那怎么办?
难道针对每个客户的打印机写驱动,还是建议客户去买某某型号的打印机才可以?
不太现实啊,应用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A:
建议楼主添加相关几个组件试试看,运气好,也许直接就可以用。

很早以前,我在WinCE5.0上用过HP的一款打印机,USB接口的,没添加额外的驱动。

网友:
关注中,想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
以下是我在微软的Windows CE论坛下求助所得到的答复:
CE下就是比较麻烦 没有驱动 如果小的数据 通过串口可以用软件实现 都是数据多了就不好做了 必须有驱动 不然根本打印一页会慢的让你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添加相关几个组件试试看,运气好,也许直接就可以用。

很早以前,我在WinCE5.0上用过HP的一款打印机,USB接口的,没添加额外的驱动。

看到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