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驱动调试助手驱动加载失败

楼主(2009-12-13):
wince 驱动调试助手驱动加载失败
请教一下,我在使用wince 驱动调试助手时,出现驱动加载失败,ERROR ID:2。
error
wince
WindowCE

网友A:
error id:2
没有找到驱动文件dll
原因是:
设备管理器调用loaddriver()/loadlibrary()[根据注册表配置决定调用哪一个]的时候失败,即没有找到对应的驱动dll

网友B: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8/31/1280822.html
楼主看看这篇文件 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C:
谢谢两位的回复,原来是我放的文件路径不对,放在系统的根目录上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