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
/******************************************************************************
函数:I2C_Write()
功能:向I2C总线写1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dat是要写到总线上的数据
******************************************************************************/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 = 8;
        do
        { //??????这里要不要先把I2C_SCL拉低,否则若此时I2C_SCL为高就产生错误??????
                I2C_SDA = (bit)(dat & 0x80);
                dat <<= 1;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
        while ( --t != 0 );
}

该函数中注释中标明有疑问的地方为什么不先将I2C_SCL置低?难道I2C中默认I2C_SDA为低?这是约定的吗?

网友A:
您把这个程序烧录进去看看能运行么?如果向SDA发数据SDA应该拉为低电平。

网友B:
这是用IO口模拟I2C么?

网友:
你的疑问有道理。这只是发送一个BYTE的程序,在此之前需要start时序,在此之后结束时需要stop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把这个程序烧录进去看看能运行么?如果向SDA发数据SDA应该拉为低电平。

拉为低电平?搞错了吧?拉为高电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IO口模拟I2C么?

网友C:
应该不用管I2C_SCL,只要判断在I2C_SCL下降沿的时候I2C_SDA有个确定状态(0或1)即有数据可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用管I2C_SCL,只要判断在I2C_SCL下降沿的时候I2C_SDA有个确定状态(0或1)即有数据可读。

要管I2C_SCL吧,如果它是高电平则数据要保持稳定,否则会被当作启动或停止信号吧。

网友:
我想I2C开始条件后,I2C_SCL就为低了,你可以看一下你的I2C START函数。判断I2C开始条件后就开始传输数据。

网友:
I2C发数据之前已经要做握手应答动作,这里可以只需要考虑发数据动作,
试想应答都没有成功后面的还考虑什么呢

网友:
按照协议来就可以了,握手后即可